求助关于Pixhawk飞控更改固件后震动数据差异巨大的问题!

楼主(2018-12-05):
今天把pix飞控的固件更改另一个版本 在所有硬件都不变的情况下 只更改了Pix飞控固件 用Qgroundcontrol地面站读取日志发现 在更改了飞控固件后震动数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图

楼主:
第一张图是更改飞控固件飞行时的震动对比 左边固件更改后 右边固件更改前
第四张图是机器上使用P的ix飞控

网友:
这个图像是什么软件得到的?

网友:
原来是什么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