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 WING 飞翼加装APM飞控要怎么设置呢

楼主(2018-12-06):
之前一直看大神们发的fpv视频,无法自拔,心痒难耐,终于入手了一台飞翼,手里有个APM飞控,求助大神该怎样调试呢,不胜感激,,

网友A:
固件是固定翼
机架是三角翼混控

网友:
劝你用  f4 飞控inav固件,apm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是固定翼
机架是三角翼混控

谢谢,有详细的教程么,小白一个,,

网友:
看这个参照调试

网友:
飞翼的速度比正常布局的飞行速度要快吧,对新手来说可能不太好操控

网友:
apm要外接osd,自动抛飞还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141&highlight=x8

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C:
apm就是不好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就是不好放

昨晚试了一下,是有点紧凑,正在想怎么加固及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试了一下,是有点紧凑,正在想怎么加固及走线

我那个准备装mini apm都不好放,因此搁置了好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