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怎么办??求解

楼主(2018-12-06):
各位大佬。小弟萌新一枚。刚刚入坑。买了套机回来试飞。起飞时不受控制的向右自旋。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么。而且不能保持特别稳。油门不动情况下。穿越机忽高忽低。求解。求解。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cc3d的飞控,遥控器是个玩具遥控。高达的。以前在船模上见过。

正常来说只要对角线方向的电机旋转方向一致,然后两正两反,桨没装错,就能起飞。

但是,四轴的方向控制是靠反扭,所以哪两个是正,哪两个是反是有规定的,整体都错了就会自旋。

对照飞控地面站里面旋转模式的时候那张图,检查一下你的电机顺序,还有每个电机的正反。通常是都错了,这种情况整个电机电调拆下来换通道应该是最快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调试应该有问题
2231561427
微信

加好友骚扰一下

网友A:
你电调线检查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调线检查了没有:

链接正常。就刚刚。发完帖子。完美炸机了。我得买个机臂了。真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链接正常。就刚刚。发完帖子。完美炸机了。我得买个机臂了。真好。

电机顺序,
遥控调试
等等
你用的什么飞控
什么遥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正常。就刚刚。发完帖子。完美炸机了。我得买个机臂了。真好。

什么飞控和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顺序,
遥控调试
等等

cc3d的飞控,遥控器是个玩具遥控。高达的。以前在船模上见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cc3d的飞控,遥控器是个玩具遥控。高达的。以前在船模上见过。

需要我退回去让他从新调一下参数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我退回去让他从新调一下参数么?

飞控调试应该有问题
2231561427
微信

网友:
各种使用BF、CF软件飞控及CC3D的使用合集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061&fromuid=4925

网友:
欢迎入坑,慢慢积累学习,大家都是痛并快乐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