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无法解锁求助

楼主(2018-12-06):
请问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你打开了地理围栏,GPS没有收到足够的卫星及HDOP没有达到要求就没办法解锁。或者是地理围栏出错。

关闭地理围栏就可以姿态模式解锁了,哪怕没有卫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了地理围栏,GPS没有收到足够的卫星及HDOP没有达到要求就没办法解锁。或者是地理围栏出错。

关闭地 ...

请问如何关闭地理围栏?

网友:
打开了地理围栏,GPS没有收到足够的卫星及HDOP没有达到要求就没办法解锁。或者是地理围栏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