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距离

楼主(2018-12-07):
我用的foxeer tm25图传,天线用的也是foxeer的,接收是rc832加平板天线,50米外就没图像了。然后我开始一一排查,首先确定了接收没问题,用了另一个接收距离也差不多。然后就开始换各种天线从棒子到四叶草都试过,距离也差不多50米就没了。然后感觉是图传的问题,又换了一个图传,结果距离也还是一样??? 两个都坏了?一脸懵逼。然后就开始怀疑是干扰了,我是在学校里,全校覆盖了wifi,感觉还挺强的,走到哪都是满格。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会是干扰吗,干扰有这么强?wifi不是2.4g的嘛,关我图传什么事

网友:
功率开的多大?

网友:
换个频点

网友A:
同意换个频点试试

网友B:
tm25坏的概率特别高,我都坏了2个了,返厂修。表现就是30米吧就没有信号了

网友C:
首先RC832假货挺多的,不过不至于你这种情况,建议你默默图传发射机温度,如果不烫手,多半是功放已经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换个频点试试

换频点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25坏的概率特别高,我都坏了2个了,返厂修。表现就是30米吧就没有信号了

对  就是这样  坏过一次  一个电源芯片  我自己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RC832假货挺多的,不过不至于你这种情况,建议你默默图传发射机温度,如果不烫手,多半是功放已经烧了 ...

发热的  我开25mw时大概有30米  200mw差不多  开600时50米就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热的  我开25mw时大概有30米  200mw差不多  开600时50米就没了

不是热不热,是烫不烫,600mW发射状态,基本上不能拿手摸,会很烫,如果你能用手上时间停在上面,那基本上功放部分已经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