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丽控求助

楼主(2018-12-07):
老白学做3代控,做备用4节5号充电电池4.8v供电。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请教大神们。
1.萝丽控的接线图是这样的,7805输出5v电压后,输入到1117后,再降压到3.3v,供2.4G模块。
但是有些图纸是电源直接供两个1117 3.3降压后,分别给单片机和2.4G模块供电。下图黄线部分
而萝丽教程中,降压芯片使用的是ht7333
那么,使用7333芯片的三代控应该按照那种方式接线?
2.使用1s电池时,蜂鸣器用三极管放大。这里的蜂鸣器是5v的么?如果使用3v蜂鸣器,还需要放大么?

网友A:
1,用7333,当然是1S电池或你4个干电池直接连两个7333啊,一个给模块,一个给其他。
2,1S电池3.7-4.2,要用3V蜂鸣器,需要3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7333,当然是1S电池或你4个干电池直接连两个7333啊,一个给模块,一个给其他。
2,1S电池3.7-4.2,要 ...

多谢

网友B:
用7333接线基本就是按照1117那个改下引脚位置就是了
1117是左负右正中间输出,7333是左负中间正右输出,
稍改改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7333接线基本就是按照1117那个改下引脚位置就是了
1117是左负右正中间输出,7333是左负中间正右输出,
稍 ...

你可以仔细查一下7333的引脚

网友:
还这么麻烦,我直接用手机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