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改造了架epp手抛,有问题请教各位大大

楼主(2018-12-08):
第一次玩,就看佩恩大大的教学做了架速度差手抛机

现在试飞出现的问题是直线大概飞四至五米之后就会开始偏右往下坠,方向打到最左也是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

手持的时候测过左右方向是能正确控制电机启停的

网友A:
两个电机和桨是正反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机和桨是正反转吗?

都是向机身方向转的

网友:
感觉像是失速。动力不足吗

网友:
都为牛币 少一牛急死英雄汉啊

网友B:
左右电机要正反转 你的飞机朝右坠 没估计错你两个电机都是左转

网友C:
你那副翼应该是向上翘的,你弄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电机要正反转 你的飞机朝右坠 没估计错你两个电机都是左转

左电机向右,右电机向左……按理说正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副翼应该是向上翘的,你弄反了

咦?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咦?反了?

对呀,副翼应该是向上翘的吧

网友:
你的电机不行,热损耗

网友:
很棒,威武!

网友:
楼主很棒,威武!

网友(2019-01-14):
我是开单侧襟翼解决的,另外你开的是襟翼,是增加生力的不是副翼,方向没有错。

网友:
还是加舵机吧,转向和升降更灵活好操纵可玩性高。我刚加了舵机昨天飞了一下,比差速好飞也不需要太大的场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