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萝丽电动滑板

楼主(2018-12-09):
首先感谢萝丽大神
废话不多说,首先买个双翘滑板,轮子不行太小,又在网上买大轮,没有3D打印机,网上打印件太贵,只能自己做和买一些自己改
电子部分大神已经说的很明白
上面是滑板的初步样子,现在只需要给电调做外壳,还有重新组18650电池,容量增大
下面是电调接收一体

楼主:
这个是滑板起步,加全油门速度
遥控器小改,增加液晶屏,可以看到电池电量和使用完遥控器是否关闭
摇杆换成回中摇杆,增加刹车功能

楼主:
这个大同步轮是难点,20的孔,没那么大的钻头,还要保证圆,其次是5个小孔用于固定同步轮和轮子的

楼主:
这个是固定电机在滑板上的,幸好手头有铝件,5毫米厚,自己慢慢打磨,当初在学校练的钳工技术还没忘记,修配到匹配后就把多余的锯掉

网友A:
要做防尘处理吧

楼主:
最后再次感谢萝丽大神的技术支持,我体重150斤,其实一个895电机就能带着走,但是两个电机动力更好,传动比是15比48,全友们刚刚好,再快就真的不稳了,尤其是在马路上,不拿生命冒险
电调用704硅橡胶完全涂抹,防止短路,有条件做个外壳。
遥控器最好还是选择回中摇杆,这样能带一点刹车功能

晚上回家回答大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防尘处理吧

用704硅橡胶全部涂抹,防水防尘,最后有合适材料做个外壳

楼主:
这是没刹车的后果

网友B:
你这个遥控用的几代?三代的话屏幕没有咋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遥控用的几代?三代的话屏幕没有咋操作

三代遥控器,屏幕必须要,否则怎么这是油门,接收机对频,全部都做好装机是用没问题再把屏幕拆掉,不拆也行,遥控器稍微大一点

网友:
感觉好优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没刹车的后果

有刹车那的话,那人摔的更厉害

网友:
可以啊   挺好玩

网友:
动手能力强,做的不错!
玩的时候应该注意安全,支持!

网友:
厉害厉害。说实话,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

网友:
好像很棒棒的样子

网友:
超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
萝丽电动滑板 电池,电调,3D打印,电动滑板,废话不多 作者:明月清风2015 7721 萝丽电动滑板 电池,电调,3D打印,电动滑板,废话不多 作者:明月清风2015 6179 萝丽电动滑板 电池,电调,3D打印,电动滑板,废话不多 作者:明月清风2015 5182

网友:
有点危险的说

网友:
很棒,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走视频什么时候有

星期天录

网友D:
应该加个刹车

网友E:
厉害了就是按照萝莉的帖子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走视频什么时候有

起步到全油门时间很短,速度大概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加个刹车

换回中摇杆,刹车就有,刹车其实就是后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就是按照萝莉的帖子做的?

电子部分完全照萝丽做的,传动部分自己摸索改造的,因为打印件实在是太贵

网友:
厉害厉害。说实话,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好吧这个滑板你是用脚控还是坐上去手控

网友:
借来用用!厉害厉害。说实话,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好吧这个滑板你是用脚控还是坐上去手控

网友(2019-01-23):
这个好啊

网友:
电调用704硅橡胶完全涂抹,防止短路,有条件做个外壳。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这个电调,电机静止的时候,突然全油门电调就会重启,这个是正常的吗?

网友F:
遥控器是萝莉一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遥控器是萝莉一代吗

三代,用一个摇杆,其他按钮在调试完成后去掉了

网友(2019-05-29):
问下楼主  这种895一个能不能拉动自行车,我一直不敢下手,

网友:
楼主  想问下 这种速度有多快,我也想用这种方式来拉动自行车轮  不知道能有多快速度

网友:
想问下楼主,如果用一个895电机 直接驱动自行车轮子减速比怎样合适,体重安150斤计算

网友(2019-12-31):
这个电调带775电机会发热很严重吗?一直在犹豫中。

网友:
看着有点悬,不敢玩

网友:
厉害,动手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