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冻的一批怎么破

楼主(2018-12-09):
飞越t4-3d云台  无风  定点的时候还好没什么果冻不明显   四轴 一动起来就果冻

有风的时候 飞机经常修正状态  定点 满屏果冻    飞行也是果冻

网友A:
飞机振动太大了,检查桨叶是否平衡,调整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振动太大了,检查桨叶是否平衡,调整pid。

pid应该还行 很稳  哎   准备买个木桨来

网友:
硅胶也换个试试

网友:
果冻很难调,主要还是因为支台PID计算问题

网友B(2019-02-22):
实在不行调高相机帧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调高相机帧数

调高到60fps效果很不错  现在轻微抖动 飞快明显 飞慢比较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