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打算做一个无线遥控转动天线转盘

楼主(2018-12-10):
打算做一个无线遥控转动天线转盘,左右转动 ,减速有刷电机,电压3-4v

网友A:
没看懂  是说AAT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是说AAT么

看着意思是打算把ATT最值钱的部分做出来,然而是手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意思是打算把ATT最值钱的部分做出来,然而是手动的

手动控制天线的指向么  是不是加个360度的舵机更好些

网友:
做来看看 吧,成本不能太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