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 wing飞翼 APM飞控装机持续更新中

楼主(2018-12-10):
权盛家买的APM飞控,带的电流计
下图↓电流计模块
M8N GPS模块(带罗盘),在机盖上打洞,GPS装在机盖上
电流计输出端直接接到电调白色的事纸胶带,防止焊锡掉到板上)
上机看一下空间布置
电流计-电调焊接过程(桌子有点乱)
机身空间有限电机和电调也直接焊接在一起(焊接前要确定好接线顺序哦,纸片是防止机身被烧坏,结果不小心电烙铁还是碰到了机身,还好问题不大)
持续更新中,,,
这几天在想机翼做防护加固的问题,希望大佬指点

网友A:
没看懂你说的电流计使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说的电流计使用方式

电池接电流计输入端,电流计输出端接电调,电流计多线接APM pm口,在MP地面站中设置

网友:
apm是真的好大啊

网友:
原来飞控还能有在固定翼上啊。

网友:
APM是很强大的一款飞控,可惜就是老了些。

网友B:
为什么不用F4 刷INAV来飞呢?APM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F4 刷INAV来飞呢?APM太大了

apm感觉更难调试

网友:
这机还是适合F4

网友C:
f4比较合适

网友D:
f4你用的什么固件?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f4你用的什么固件?稳定不

inav固件,稳定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F4 刷INAV来飞呢?APM太大了

f3飞控可以吗

网友E:
怎么没有看到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没有看到更新?

上飞控之前,先练练手,

网友:
可以,但还得格外加MINIOSD才能有OSD,这就有些复杂了,但手里有这些那就可以发挥余热了,否则直接上F4省心省力。

网友:
APM在里面显得好大

网友(2019-02-19):
楼主舵机直接接的apm?不怕抖舵吗?

网友(2019-04-03):
请问下你的gps放在盖子上,会不会影响罗盘使用?
因为上电的时候要打开盖子,罗盘就不水平了,再盖好的时候apm就基本质检完成了。
实际使用有影响吗?

网友:
GPS太多了,不适合这个飞翼,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f4比较合适

你把gps放在两块磁铁之间,不怕干扰罗盘啊?

网友:
我的apm调不了参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把gps放在两块磁铁之间,不怕干扰罗盘啊?

不带罗盘,固定翼不用罗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带罗盘,固定翼不用罗盘。

固定翼也要辨别方向的啊,如果自动返航

网友(2020-04-10):
引用 网友F:
固定翼也要辨别方向的啊,如果自动返航

固定翼不需要罗盘,罗盘容易被干扰。靠gps完全可以识别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