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出现新的小问题了。。

楼主(2018-12-10):
昨天,螺旋桨被打断了一个后,换了个新的,结果电机不转了,刚校准过电调,为什么呀,就告诉,感恩。

楼主: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说明电机也坏了,只是没注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电机也坏了,只是没注意吧

没有,我后来又重新校准了电机,以前不知道怎么弄好的,现在又不会弄了

网友:
电机电调交叉换换试试呢

网友B:
校准其实针对的是飞控和电调之间,与电机无关,如果没有计时收油的习惯的话,断桨的时候很容易堵转,八成电机烧了,你可以试试用手转,烧了的电机由于线圈短路磁阻力会变大,还有就是听楼上的交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其实针对的是飞控和电调之间,与电机无关,如果没有计时收油的习惯的话,断桨的时候很容易堵转,八成电 ...

我是校准电机  ,如果电机烧了应该就不会转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其实针对的是飞控和电调之间,与电机无关,如果没有计时收油的习惯的话,断桨的时候很容易堵转,八成电 ...

手转是用手转电机吗?当时接收机三通道就接了一个电机,校准的时候带了螺旋桨,一下就飞了,不接的话,其他的应该都没事吧(问题可能略显白痴,见谅啊  )

网友C:
电调坏了叭,我的也是这样,摔机后螺旋桨直接断到剩中间那个了,然后上电测试就不转了,换了个电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坏了叭,我的也是这样,摔机后螺旋桨直接断到剩中间那个了,然后上电测试就不转了,换了个电调好了

我当时就接了一个电调呀,不应该都坏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我后来又重新校准了电机,以前不知道怎么弄好的,现在又不会弄了

电机好像没有听说要校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其实针对的是飞控和电调之间,与电机无关,如果没有计时收油的习惯的话,断桨的时候很容易堵转,八成电 ...

断的当天晚上,我把桨取下后又试了试,当时电机还是可以转的,然后好像又重新校准了下4个电机,然后就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好像没有听说要校准的吧?

额,就是把他直接连到接收机三通道上,是叫解锁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当时就接了一个电调呀,不应该都坏了吧

我是不转的那一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不转的那一个坏了

我是都不转了,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转是用手转电机吗?当时接收机三通道就接了一个电机,校准的时候带了螺旋桨,一下就飞了,不接的话,其 ...

对,用手转电机,穿越机这种电机一般烧都是线圈短路,如果短路严重的时候由于感应电动势的存在,阻力会明显变大,如果没有,一般电机就没事,其实无非是电机或者电调坏了,要么就是接线出现虚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都不转了,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重新校准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校准电调

油门方向了,有个学长帮我弄好了

网友D:
上电没反应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电没反应是不是

问题解决了,当时信号线应该是接反了,油门解锁方向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