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OSD烧写遇问题,请老师、大神帮忙指导

楼主(2018-12-11):
小弟将PIX调试完毕后发现地面站的飞行模式和OSD对应不上,经询问得知需要重新刷写OSD固件,第一次烧写完成后发现OSD有乱码,于是进行了第二次烧写,但第二次失败了,以后再电机读取OSD的时候就报错,提示EEPROM版本过旧,与BOOTLOADER连接不上,请有经验的老师、大神给指点一下OSD烧写遇问题,请老师、大神帮忙指导 电机,固件,地面站 作者:天津小飞侠 2221 OSD烧写遇问题,请老师、大神帮忙指导 电机,固件,地面站 作者:天津小飞侠 2580 OSD烧写遇问题,请老师、大神帮忙指导 电机,固件,地面站 作者:天津小飞侠 4057

楼主:
遇到的问题如图!~

楼主:
3DRMINIOSD,带TTL接头的

楼主:
是OSD上面的小黄灯不闪了,OSD挂掉了……

网友:
新手课堂,APM MINIOSD的维修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993&fromuid=4925

网友:
用USBISP刷boot就可以了,我的就是这样刷好的。

网友:
重新刷写熔丝位和加密位还有就是调入FLASH,那个灯就会亮了。

网友:
再用TTL连接刷字库和固件就OK 了,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