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收不到信号

楼主(2018-12-11):
将电机一个一个校准后,连上飞控,不知道为什么收不到信号,一直滴滴的响,用的飞控是naza lite,求解答

网友A:
信号线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接错了

没有啊

网友:
白线在上黑线在下你试试

网友A:
电调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校准

电调咋校准,我用的信号线没黑白,是黄棕红

网友:
不停嘀 嘀 嘀的是电调问题吧?

网友B:
我以前遇到过,就是电调校准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遇到过,就是电调校准不了!

那后来咋解决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后来咋解决的呢?

如果校准方法正确,就是电调问题,要换单片机重刷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校准方法正确,就是电调问题,要换单片机重刷程序。

电调怎么校准,就是把电调接到三通道吗?

网友C:
先单独接,接收机连接电调,连接电机,电调在第三,打开遥控器,油门推上去,给电调上电,过一会,电调可能有声音,把油门拉下来,电调叫好几下,然后推推油门看看电机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单独接,接收机连接电调,连接电机,电调在第三,打开遥控器,油门推上去,给电调上电,过一会,电调可能 ...

弄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