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问题了

楼主(2018-12-11):
问了好多白痴的问题后,终于能动了,但问题又出来了,4个转速好像不一样,总往右上翻到,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就是这个,无人机

楼主:
电调不是同一时间校准的,刚开始感觉M1电调电机转速有点问题,换了个电机重新校准了电调,好事有点问题,(新西达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你都军士长了,还不会吗

楼主:
刚才又试了试,他处于离地又未离地状态,而且打圈转,这是什么鬼d(ŐдŐ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看看

哪能帮帮不

网友C:
最好换一套动力试试,这样能排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换一套动力试试,这样能排除出来

没钱。

网友:
电调效准了吗?

网友D:
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行程

不太会调,我会认真看看说明书,谢谢

网友E:
起飞的瞬间,油门猛推一点,你让他快起又没起来的时候跟地面有相互作用,所以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飞的瞬间,油门猛推一点,你让他快起又没起来的时候跟地面有相互作用,所以歪

嗯嗯,好的,不知道为什么他飞起来后在空中自旋,控制方向好像不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嗯,好的,不知道为什么他飞起来后在空中自旋,控制方向好像不灵

用gps了吗,gps模式,起飞按照方法前校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gps了吗,gps模式,起飞按照方法前校准一次

有GPS,没设置好,失控保护没设置好,是不是就设置不了GPS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GPS,没设置好,失控保护没设置好,是不是就设置不了GPS呀?

是不是那个三段开关控制模式转换没设置好,遥控器改变通道最大舵量然后设置,电调也要分别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GPS,没设置好,失控保护没设置好,是不是就设置不了GPS呀?

你知道手拿飞机水平转一圈校准的那个步骤吗,如果那个三段开关没设置好可能不能打开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知道手拿飞机水平转一圈校准的那个步骤吗,如果那个三段开关没设置好可能不能打开校准

这个我知道,失控保护没设置好,三段开管我也不太确定有没有设置好

网友:
建议买好点的动力。这种情况有很多因素引起的。需要一一排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又试了试,他处于离地又未离地状态,而且打圈转,这是什么鬼d(ŐдŐ๑)

是不是美国手遥控,会不会打油门也无意识打了方向

网友F:
是用什么模式起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用什么模式起飞的

姿态,现在没问题了,成品控不用怎么调,现在差不多了,不过GPS还没搞好,泡泡老师的视频没看透,有空学习中

网友G:
检查每个电机的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对角线同方向,机头右前方的逆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每个电机的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对角线同方向,机头右前方的逆时针

问题已解决

网友H:
电机转数不一样,电调没校准,然后飞机偏航向转,是主控跟GPS的指向有一定的偏差,两个的指向一定要一致,不然就会偏,严重的话会直接翻滚炸机,调好以后记得在工具界面校准一下IMU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转数不一样,电调没校准,然后飞机偏航向转,是主控跟GPS的指向有一定的偏差,两个的指向一定要一致, ...

怎么判断主控和GPS指向是否一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