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飞控板插电源冒烟了?

楼主(2018-12-11):
如图

网友:
冒烟的原因有很多,比方说你电池接反了

楼主:
没有插反

网友:
肯定短路了

网友:
短路最可怕

网友:
你是不是其他地方短路了,比如,接接收机的正负极线路不小心短路了,管子会烧坏的。我就遭了一次

网友:
焊线线芯一定不要长了,否则不小心碰在一起就完了,最好焊完抹一点点胶来彼此绝缘。

网友A:
已经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回路

麻烦问一下我的板子现在大概还有救吗(哭)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我的板子现在大概还有救吗(哭)

不懂,你的板一眼就看出来那烧了那接错了!这一般玩航模的都看得出来

网友:
如果只是图上的电感和二极管烧了,对与焊工技术还可以的人来说修好是没问题的,但看你的焊接技术还是修不了,再者有可能飞控的单片机也烧了。几十块钱的东西买几个小配件邮费都差不多够买半个飞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