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福斯16和16x?

楼主(2018-12-11):
请教下各位大佬,福斯16和16x,一个6通,一个10通,但价格没差几十块,选哪个好啊?还有330四轴选多大电池比较好啊,原来的2200ma,25c的飞不了多久

网友:
建议i6x,一步到位好些

网友:
i6可以刷固件

网友:
6X,刷好的,支持新接收

网友:
选I6X吧,没那个时间跟精力不要去捣鼓了,然后电池的话,你看看你的电机,如果是2212的电机,就换个3300的就行了,再换大的,电机的拉力不够容易出现电机发烫,飞行不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钱

i6还要买电池之类的,加钱算了,买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