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怎么调

楼主(2018-12-12):
蜂鸣器带有led功能,连接f3飞控,怎么调,我就没有见蜂鸣器叫过

楼主:
这么连接的,不知道怎么调低电报警,或者开关控制声音,用的bf软件

楼主:
求大佬告知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谢谢了
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

网友:
bf里面有个开关控制蜂鸣器 寻机用的 你可以试试

网友(2020-10-02):
我也是用这个但是打开声音怎么都没有电机的声音大怎么回事,能调声音大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