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涵道飞机风力转向装置

楼主(2018-12-12):
首先说明一下 我就是爱折腾  做这装置呢是因为看到战斗机那炫酷的特技  感觉很帅  想做一个类似战斗机那样的风力转向装置

先看看我的成品吧  视频在下面

由于我从来没有玩过固定翼   这完完全全是我的第一架固定翼飞机   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  我连飞都不会飞

但以前飞过模拟器    那操作方式还是知道的

网友(2019-04-21):
这个做的很不错,有没有图纸能给共享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2019-02-16):
NB,我也有一架,现在还没飞起来

网友:
厉害,不过感觉太重了

网友:
牛人啊,动手能力真强,佩服了

网友A(2019-01-03):
看第一个视频,副翼和升降混控?两个副翼一起上下,如何横滚

网友:
传说中的矢量喷口

网友:
用3Dmax建模能有精度?试试sw 也很容易

网友:
叶子哪里有卖

网友:
矢量发动机惊现模友吧

楼主:
这是第一次的试机视频

楼主:
开始了  ,,首先  拿到飞机后比划一下  在脑海里构思出大致的结构原理  由于完全没有什么可参考的   所有的结构全是自己想出来的  所以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构思建模实验。我也是初中毕业  文化不高  也只能想出一些比较简单的结构原理

楼主:
飞机尾部要加这个东西  所以会看起来尾巴太长  我把飞机尾巴割掉了一节,,

那个纸上画的图纸嘛  随便画的  记录各部件尺寸  只是让我在建模是有个数  最终版本与纸上的数据还是有所差距的

刚打印完比划一下  还挺合适的

网友:
做得很不错啊

楼主:
最初设计的叶片是这样子的  我以为这样装上去就可以灵活运动了   结果我错了   。。手拿两片叶片来回滑动还是很顺滑的  但是装上去后就不行了  两片勉强滑动  三片  四片  装上去联合起来,,我去  根本就动不了了      那8个小东东   叶片就是架构在那上面的   你们看  原理都很简单吧。。

精心想出来的叶片居然用不了了。。于是我叶片把旁边那个槽和小柱子割掉  装上去来回运动比划  发现  在某个角度时  两片叶片根本不在一条直线上。。不知道这样说你们能不能理解,,难怪几片联合根本动不了。。

楼主:
来回比划找到了两片叶片始终都能在一条直线上的那个点。。。

于是又想出了这样一个结构。。那个小挂钩和槽的位置都是经过反复实验定下来的。。

楼主:
这个结构比较稳定全部装上  都能很灵活  但是由于没有什么精度   在各个角度来回运动偶尔会有点小卡  紧的感觉。。

该检查的细节也都检查了  该小修改的也都磨过了  每片叶片之间都有点间隙   但还是在某角度有点小卡  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如果是精度比较高的话  应该是很顺畅的   那个小钩子  和卡槽  还有叶片两片都是刀刮平   也不是很光滑

楼主:
接下来就是装舵机了  这是最烦的   哪里都不好装  漏出来不美观
藏进去又没地方藏   装远了又不行  钢丝会顶弯   纠结了好久  最后只能这样了   以美观为主   该挖就挖

反正都爆改了。。全靠胶水多了

楼主:
接下来就是调试各个舵机了  确定个舵机接口  行程  中立  相位 y线用不了  因为同一根线下的两个舵机方向不一样   而且舵量行程  中立等等  都不一样    全靠混空了  全身7个舵机   原装是3个的  后翼是整体控制的  我又加了一个  两边可以分开运动  原装后面垂直尾翼也是不能动的   我又加了个舵机给他

楼主:
最可气的是等我全部粘好  本不打算再拆了  胶水一干  垂直尾翼舵机居然卡死了  我去  才想起来  割那啥时  把舵机割了割咕隆。。胶水都流进去了   害我又得拆  硬生生的给舵机拔出来

楼主:
最开始打算用万向节的方式传动的  装上去发现根本不行  方向不受控制  后来又想了好久  最后确定用杆杆原理   还是很理想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期待看看飞行时的性能

楼主:
就是布线了  可以说是非常紧凑了  原装830  3s   5叶涵道   我配的2200  70c 4s  11叶涵道  电池仓刚好塞满   整机真的死沉死沉的

楼主:
好了  最后一步工作完成   来几张特写           最严重的问题出现了  我这动力最大推力900多g    居然不足以把飞机垂直推起来     我去  这就太扎心了

因为没有轮子   我以为开大油门可以放在地上直接 起飞   结果并没有    具体多重也没称  手动起飞肯定是不可能得    这翅膀摸起来挺硬   但相对这么死沉的机身  我是拿都不敢拿  更别提摔一下了        以后炸鸡视频我会第一时间上传的     感谢各位来捧场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矢量发动机,太牛了

楼主:
这是打过润滑油后测试的。。不仅更加灵活    动作幅度也更大了

网友:
牛币 牛1币 牛币 牛币 要下个固件 所以 不好意思

网友:
就佩服你们这些有想法,而且还做出来了的人。佩服

网友:
大佬收下膝盖。50毒蛇的机身本来就小,翼载荷很大,改装余度小。而且这个机不好飞  ,有条件可以用大鸡来改。不过看了大佬的视频,瞬间感觉牛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第一个视频,副翼和升降混控?两个副翼一起上下,如何横滚

不是的  可以同时上下 只是我没动左右摇杆而已  两边可以分别上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第一次的试机视频

飞起来吗?

网友:
坐等首飞

网友:
做的很好,佩服

网友:
手工绝对牛叉,不过50的这么改很难驾驭,更大级别的应该好飞一点

网友:
好创意,但是动力损失太大了。

网友:
牛人,佩服,飞机改废了 我可以免费提供一架

网友:
牛人,绝对牛人。那个矢量喷口的密封性不是很好会对推力有些影响吧

网友:
感觉有点太重了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可动菊花

网友:
我的双64涵道的su27 装好也是死重,没敢飞

网友:
厉害啊,看着视频里那个菊花扭得那么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