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池啦

楼主(2018-12-13):
TCB   4S5200真大不知道我这350架子能不能带动,过几天去试下续航,玩几个月估计得换450和2216组合,模友有没有猛禽450的架子发照片看看

网友A:
电池用4s的可以,但是这个5200容量高了,电机会很烫,建议3000mah以下,其实在面前飞的话电池可以放电到3.6再下来

网友B:
我4s5500毫安猛禽360机架满电飞行26分钟电压拉到3.7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池用4s的可以,但是这个5200容量高了,电机会很烫,建议3000mah以下,其实在面前飞的话电池可以放电到3.6 ...

电池容量高引起电机烫?

网友:
这电池没问题

网友:
我的330用4300都没问题

网友:
什么机架啊

网友:
9寸桨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4s5500毫安猛禽360机架满电飞行26分钟电压拉到3.75

你那架子轻,我的比较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容量高引起电机烫?

不是,电池太重了,电机需要更高的功率,而引起发烫。

网友:
这个已经非常合适了,不用换机架,换4S4000毫安的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需要考虑很多因素,有的玩家越换飞行时间越短。还需要考虑电机效率。总之,会有一大堆公式等你算。

网友:
350mm的机架,2312a电机,推荐一款脚架呗(。・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