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家里做透明座舱盖

楼主(2018-12-14):
用木块削成座舱的样子。

网友(2019-05-17):
学习了,准备动手试试

网友:
学习了 果然大佬 手法就是不一样

网友:
好办法,顶上去。

网友(2018-12-23):
小机可以直接用饮料瓶弯曲的部分制作,只需裁剪即可,大鸡找到合适的大瓶也可以直接裁下使用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简单一点,矿泉水瓶子盖子上装一个气嘴,找一块木板,在木板割一个透明罩口部形状的孔,压在瓶身上,给瓶子加气,用电吹风加热木板孔部,就鼓出一个罩子形状出来。

楼主:
将木块塞进塑料汽水瓶里,如图。

楼主:
放进烤箱190度约6-7分钟。

楼主:
裁剪好就成这样。

网友A:
没有有烤箱,能不能用热风枪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有烤箱,能不能用热风枪代替???

家里用的吹风筒温度不够。你说的热风枪我不知是怎样的和温度有几高。

网友B:
额,,可能会污染烤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有烤箱,能不能用热风枪代替???

热风枪可以,就是要控制好温度,均匀加热,不然的话会有很大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可能会污染烤箱吧

塑料热融化,或是燃烧会有气味,这才190度,离那差远了,丁点味都没有。这只是利用其受热收缩的特点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有烤箱,能不能用热风枪代替???

热风枪温度是够但是估计风量小了点~

网友:
想法真的很好很强大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没有可控恒温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