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科尔250pro炸机了

楼主(2018-12-14):
GPS炸没了,手里有个250的GPS插上用不了,可能参数对不上,配件太贵了2百多心庝,求大神帮助  天有不测风云啊,前几天还用的老机今天解不了锁,郁闷

网友:
参数自己改啊..用一根USB转TTL的线 就怕你的GPS内部不带FLASH 改好的参数无法保存

楼主:
参数可以改,但不知要改什么参数

网友:
我的华科尔250也是gps不工作

网友:
再买个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数可以改,但不知要改什么参数

改波特率  刷新频率 通信协议  卫星模式  ......

楼主:
谢谢,不知道参数无从下手,烦恼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波特率  刷新频率 通信协议  卫星模式  ......

大神有参数资料吗?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有参数资料吗?求解

你首先得确定你以前的GPS是什么通信协议,不过现在绝大部分都是 NMEA-0183,飞控刷新率 5HZ足够用了...波特率 一般都是9600吧  我看你说插上不工作  是根本不启动 还是能启动 但是没有数据输出?  你看一下 原来的GPS接线定义 是不是跟这个是不是有差别 供电没错的话 查看TX RX  磁罗盘检测不到就查看SDA SCL  要是VCC和GND接反了  恐怕这模块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得确定你以前的GPS是什么通信协议,不过现在绝大部分都是 NMEA-0183,飞控刷新率 5HZ足够用了...波 ...

GPS绝对是好的可以调参数,不定位蓝灯闪,定位了红灯闪,软件有定位数据输出,接飞机调参软件GPS,罗盘报警搜索不到硬件,接口定义一样排线一样,现在就是不知道原来GpS数据,不知道该怎么调飞控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