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固定翼请

楼主(2018-12-14):
请问各位大佬用pix飞固定翼航线规划时转弯半径设置多大比较合适

网友:
看机型大小吧,我设置的50米半径

网友(2021-03-25):
默认是多少米?

网友:
这要看你具体机型,你可以先手动飞几圈,看看转弯半径多大比较合适再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