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H TANK图传出问题了

楼主(2018-12-14):
半月前进的图传,装机后条纹明显,3米外花屏,发回售后说没问题,但是给我换了个新的,售后好评,度日如年地盼来了,装机飞了6块电池没问题,第7块起飞后立马大条纹,10米外花屏炸鸡,换电池,换天线,换接受机都一样,郁闷啊!今天又发回售后了,问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兄弟们有知道的吗?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滤波坏了

网友:
是呀,图传一般要加 滤波器 这零件的。。

楼主:
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A:
我的也有问题,OSD显示温度越来越高,没飞,静止状态下,一会图像丢失,多亏是装机发现,这要是上天就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有问题,OSD显示温度越来越高,没飞,静止状态下,一会图像丢失,多亏是装机发现,这要是上天就麻烦 ...

静止没空气流通,温度高很正常,飞起来热量很快就被冷空气带走了。所以静止的时候最好切pit mode或用最小的25mw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静止没空气流通,温度高很正常,飞起来热量很快就被冷空气带走了。所以静止的时候最好切pit mode或用最小 ...

你说的对,但是问题来了,一旦炸机,就会过热,然后图像消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对,但是问题来了,一旦炸机,就会过热,然后图像消失

用可以连飞控调频调功率的图传,bf里可以设置上锁就降到最小功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可以连飞控调频调功率的图传,bf里可以设置上锁就降到最小功率

啊啊?,还能有这种操作,真好,就是不会,我的倒是有一条线可以接飞控调参,控是乐迪9s,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啊啊?,还能有这种操作,真好,就是不会,我的倒是有一条线可以接飞控调参,控是乐迪9s,行吗

只要飞控有多余的tx应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飞控有多余的tx应该就可以

行,好的,我尝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