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失控问题

楼主(2018-12-15):
遥控器是睿思凯的x7  刚开始用的xm+接收机
100多米200米左右失控了好几次
以为是接收机的问题  新换了个r-xsr接收机
接收机天线就是在飞机尾部成90度摆放
结果200多米的地方又失控了
绝望了
看别人不加增程也能飞一公里多
200米失控肯定是不正常的
考虑到可能是学校旁边电磁干扰比较大
问问各位有经验的模友   你们遇到的失控情况
还有没有其他要排查的方面或者可能导致失控的原因?
谢谢

网友A:
你是在同一区域失控么还是什么

楼主:
在一个地方飞的
但是失控的位置不是一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同一区域失控么还是什么

在一个地方飞的但是失控的位置不是一个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一个地方飞的但是失控的位置不是一个地方

之前有朋友x9d就是学校同一区域失控 其他地方好的  你也换地方试试呢

网友:
如果飞复杂地段 200米失控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