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大神是v尾好飞还是那个有垂翼的好飞

楼主(2018-12-15):
请问各大神是v尾好飞还是那个有垂翼的好飞,还有小胖子续航时间是多少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
都好飞,只是飞行兴能不同。小胖爬升能力强悍,典型的穿云选手,高速。天行者1860/1720/1880系列,漫步休闲专用,速度慢、省电,飞行十分平稳。天行者除了爬升能力、逆风性差,优点多多,适合新人驾驭。

网友:
新手不推荐v尾

网友:
看你需求是什么了,如果新手,就上传统布局,如果有点经验,可以上V尾的。小胖巡航时间看配置的,最长可以到两个多小时的

楼主:
飞过一次

网友:
新手建议天行者系列,有飞行经验建议小胖。天行者改双发可以提高爬升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