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可折叠纸飞机,飞得还行

楼主(2018-12-15):
这个是试验性质的,用的是手头上剩余的kt板制作,飞了2次,落地时扎到秸秆,已经有洞了,以后得换魔术板或者对KT板加固处理。
电池:3s 2200mah 25c;电机:2212 2450kv;桨:6寸3叶桨;2个辉盛9g舵机。
图纸,根据自己的感觉随便乱画的,没啥标准:
实际制作时,由于手头剩下的KT板是60*120的,把它对半裁开,每块板可以做一个飞机,最后机身长度改为60,v槽部分由15改为18,相应的机翼部分就由30改为27了。碳杆、电机座在哪个位置也是在裁好板以后根据自己感觉大概定的,实际上最后感觉电机座的位置还是偏前了,头稍稍重了点,需要再往后放一放或者用个小点的电池。最后制作出来,翼展为75。

前头三角板用了魔术贴加螺丝固定(这也是头重的一个原因吧):

用了4个圆珠笔芯作为套管,一部分碳杆插入大部分并固定与机身上,一部分碳杆穿过电机座,需要使用时插入笔芯,需要折叠时可拔出

全部拆下折叠后:

网友A:
纸飞机可考虑做成kfm翼形,使机翼产生升力,速度会提高和滞空时间会延长。

网友:
纸飞机简单易做,悠闲飞,fpv都不错,就是抗风差点儿,入门儿首选。

网友:
做成便携式的不错

网友B:
折叠结构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叠结构怎么做的

上面写了啊,白色管子是圆珠笔芯(比较粗的,可以插入4mm碳棒),前面三角板用魔术贴和螺丝固定,后面电机座部分还准备两边各加个舵角,然后用钢丝拉紧,现在有时在降落时电机座部位会被拉开。

网友C:
重量比普通的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量比普通的重多少

没对比,不过重不了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做成折叠的

可折叠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占用空间小,小户型的福音,便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纸飞机可考虑做成kfm翼形,使机翼产生升力,速度会提高和滞空时间会延长。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飞机可考虑做成kfm翼形,使机翼产生升力,速度会提高和滞空时间会延长。

请教一下kfm翼型该怎么做?第一块最前头的板也是需要攻角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kfm翼型该怎么做?第一块最前头的板也是需要攻角么?

我原打算做KFM2翼形,台阶高是弦长的百分之七,一直未动工,不知道加了翼形平飞有了个升力会是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打算做KFM2翼形,台阶高是弦长的百分之七,一直未动工,不知道加了翼形平飞有了个升力会是什么样子… ...

之前看有个帖子做的有翼型的,就是说油门大点不用拉升降就会上升了。我也在考虑做个简易的翼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看有个帖子做的有翼型的,就是说油门大点不用拉升降就会上升了。我也在考虑做个简易的翼型。

嗯,可以尝试一下,也能加强一下机翼强度…纸飞机翼展大了,再有些风,飞起来,机翼忽扇忽扇的,会有很大震动,所以才考虑做翼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