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汽车固件第二次设置航点不自动过去

楼主(2018-12-15):
用飞鱼地面站第一次启动,设置的航点可以自动过去,第二次设置的航不会自动过去,老是返回家,关掉电源,重新启动,又可以设置一次第二次还是不行?求大神指点

楼主:
哪里出错?

楼主:
指南针也校准过

楼主:
基本参数也没调过

网友A:
是同一个航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同一个航点吗?

同一个点也不行,重新设置,另外一个点也不行,就要关掉电源,重新启动就可以。

网友:
你用的什么固件?我pm2.8用不上去

网友:
就是这个车727

楼主:
我的也是2.8的 不过用在遥控船上

楼主:
GPS是带罗盘的吗?

网友B:
嗯嗯  你有这个刷车模的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  你有这个刷车模的固件吗

用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  你有这个刷车模的固件吗

http://firmware.ardupilot.org/Tools/MissionPlanner/

网友:
这个车刷那个啊 里面太多了

楼主:
画线这个

网友:
这什么意思

网友C:
运行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画线这个

这个我试过了,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行不了

那就不清楚,是的,是不是哪里操作错误了?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试过了,用不了

我的也是下载这个 那不行,那你看找另外一个下载一下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不清楚,是的,是不是哪里操作错误了?研究一下

我换了三个电脑 了

网友D:
你用的什么数传?

网友C:
现在是安装不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安装不到电脑

那你得找一下安装地面站的视频来参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安装不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安装不到电脑

地面战安装视频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什么数传?

不过接受不是很远

网友:
只能换个APM试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IwNzQ4MTMxMg==.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92df05c8fa6f3974 ...

谢谢你。我终于弄好了

网友E(2019-03-11):
飞控和接收机是如何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和接收机是如何接线的?

楼主:
原来在飞鱼地面站这里也可以这里设置的零的改成一就OK了,设置好的任务就可以循环再用 ,抢破头皮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就是这么简单的。

网友E(2019-05-09):
打窝船调试好了?能拍一下你的pid调参的数据不?我的调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窝船调试好了?能拍一下你的pid调参的数据不?我的调乱了

楼主:
定点自动打窝研究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点自动打窝研究出来没有?

我现在设置的就是三种模式,手动、自动、返航。自动打窝没搞,就是到达窝点后手动释放。

网友E:
没搞,搞这个还得有人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搞,搞这个还得有人指导

不过这个好像也没那么难,搞个舵机用云盘那个通道,到达窝点后几秒钟延时,好像就能搞定。

网友(2019-06-24):
我也在弄打窝船,刷了车的固件,可是只能用两个通道,第三个通道插上都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