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乐迪r9ds接收器

楼主(2018-12-15):
呐!就是图上那样,为什么不能解锁?
头疼……

楼主:
解决了,重新设置了一下

网友(2019-01-19):
怎么解决的,我也有同样问题,我的是福特吧14遥控器

网友A: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遥控器和接收机。
R9DS有两种信号模式:SBUS和PWM。
您首先要保证接收机和飞控的型号模式是一致的。
飞控那边您可以参考他们的说明书检查一下基础调参校准的步骤和参数是否有错步或者漏步。
如果有的话也是会无法解锁的。

网友(2020-11-04):
引用 网友A: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遥控器和接收机。
R9DS有两种信号模式:SBUS和PWM。

多好的商家哦!

网友(2022-07-23):
也是很好的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