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穿越机螺旋桨

楼主(2018-12-16):
,为什么主流都是三叶桨?难道两叶就那么不好吗。桨距大和桨距小各有什么优缺点,请指教。

网友A:
三叶桨好看,这个可以是原因吗?既要动力足,又要螺旋桨小,只能增加桨叶数量和螺距

网友B:
三叶桨相比两叶桨可以产生更大的扭矩 也就是更暴力
两叶桨相对更柔和 更效率

网友C:
我看国外花飞达人steel小胡子的视频说,二叶桨扭力更大才对。三叶桨更抓空气。飞行控制更容易些。二叶桨可以做出非常暴力的急弯动作,而且声音小,能源损耗情况比三叶要节能。三叶桨它主要好处应该还是更可控

网友:
个人感觉三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叶桨好看,这个可以是原因吗?既要动力足,又要螺旋桨小,只能增加桨叶数量和螺距

谢谢您的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叶桨相比两叶桨可以产生更大的扭矩 也就是更暴力
两叶桨相对更柔和 更效率 ...

有道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国外花飞达人steel小胡子的视频说,二叶桨扭力更大才对。三叶桨更抓空气。飞行控制更容易些。二叶桨可 ...

解释的不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国外花飞达人steel小胡子的视频说,二叶桨扭力更大才对。三叶桨更抓空气。飞行控制更容易些。二叶桨可 ...

还有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桨距小声音就小,桨距越大声音越大

网友D:
总体而言桨尺寸越大,效率越高,相对噪音也越小,或者说音频越低,但是受限于尺寸,很多时候只能用小桨。相同尺寸下,二叶、三叶、四叶,效率应该是二叶的高吧,但是其实小桨的效率其实都很低的,所以其他因素比如可控性、美观性、噪音大小、安全性等因素就显得比较重要了。

网友:
没他,就是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国外花飞达人steel小胡子的视频说,二叶桨扭力更大才对。三叶桨更抓空气。飞行控制更容易些。二叶桨可 ...

他当时使用的是5寸三叶桨和6寸两叶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体而言桨尺寸越大,效率越高,相对噪音也越小,或者说音频越低,但是受限于尺寸,很多时候只能用小桨。相 ...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