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zone02sv+视频格式

楼主(2018-12-16):
刚入手了一个skyzone02sv+,看到可以插卡,于是想把电影放到卡里然后用眼镜看,但是把视频转成avi格式眼镜不识别,转格式的各种设置都调过了还是不行。
请问有人尝试过或者实现过吗,具体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那是录DVR的内存卡
不是放电影的 兄弟
除非你能忍受想把电影压缩到DVR的画质

想看电影只能通过AV或HDMI输入

网友:
只有眼镜自己录的才能看,

网友:
大材小用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