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双GPS问题

楼主(2018-12-16):
pix双GPS主GPSm8n,副的6m可以吗,不管差分还是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好的多谢

网友B:
机架颜色 好有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颜色 好有特色。。。

哈哈

网友:
可以,只要你的和预留接口一致,一般都是冗余,不会是差分,除了极个别飞控

网友C:
机架好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好骚

哈哈,遥控跟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遥控跟骚

自己弄得水贴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弄得水贴还是什么

贴纸,自粘的

网友(2019-03-03):
PIX飞控双GPS怎么装

网友:
请各位老哥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