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CC3D 链接不上电脑

楼主(2018-12-16):
   新买了两个CC3D 不是原来那种黑色板的 是白色的,然后一直链接不上电脑参调是怎么回事,向各位大神求助

网友:
上动力电再接电脑试试

网友:
驱动正常吗?求助CC3D 链接不上电脑 怎么回事,白色的,求助,白色,各位 作者:lyq714 3352 求助CC3D 链接不上电脑 怎么回事,白色的,求助,白色,各位 作者:lyq714 1045 求助CC3D 链接不上电脑 怎么回事,白色的,求助,白色,各位 作者:lyq714 5614

网友:
地面站是15.02的吗?或者是驱动问题还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
用bf地面站试试

网友:
先确认板子里刷的是CC3D还是BF及CF固件。

楼主:
谢谢大家搞好了,板上要短接才可以 链接上BF的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