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800电机冒烟了

楼主(2018-12-17):
今天装机器,测试电机和电调连接正反,用的大疆e800套装,电调和电机都是大疆的。
有一个电调在第一次测试正反转的时候上电后,电机转动方向合适,电机正常运转,就是在低油门位置有些堵转,以为固件有问题,然后本人连接电脑刷新了电调固件。

然后第二次上电测试,使用了电脑程序对电机进行自检,在电机自检运行到中档速度时,发生意外,电机突然停转,并伴有轻微白烟。电脑大疆的电调程序提示电机过热等问题。用手试了一下,电机有热度,但是不烫手。随后赶紧断电检查,但是未发现异样。

然后进行第三次上电测试,因为疏忽,三项接反了,电机应该会逆转。在刚通电,大疆电调自检的时候,电机直接冒烟了,赶紧拔了电源。用手试了一下温度烫手。检查了电机,未发现异常,或者是难闻的味道。

第四次上电。等电机冷却之后,怀疑电调有问题,故换了个电调测试了一下,包括电调刷新固件后进行电机测试,电机的三项正反转测试,都正常,观察电机也未见异常。

在这里本人有几个问题请教大神,希望各位模友兄弟姐妹们给予指导!
1.难道大疆的e800电调有的批次的产品可以支持检测电机正反转???因为本人有几套e800电调,有自己买的,有从其他模友手里收来的,所以可能生产批次不一样。有的电调在接反三项电的时候电调自检不能通过。此次有问题的电调就是如此,按道理讲,这个电机正转与反转应该不影响电调的自检啊,而且此次电机冒烟也是因为正反转接反了发生的,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2.不同批次的e800电调难道无法完美匹配电机?(都是大疆620s电调+3510电机)因为本人发现使用上述的电调进行测试时电机的运转情况不如其他电调顺畅,尤其是低速状态,故才进行固件刷新,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3.电机冒烟后使用电脑软件测试一切正常,配了一个接收机单独测试了一下,也一切正常。同时将四轴四个机臂全部上电,使用分线器连接接收机一起测试,发现运行情况全部都一模一样上述测试包括电调自检情况,自检花费的时间,自检时电机产生的声音,电机运行的声音,电机突然加速时的抖动,上述情况都一样正常。用手转动外转子,无不适感。是否可以认定该电机可以正常工作??因为定子与底座不好分离,故只是从侧面看了一下,未发现电机异常。

网友A:
我也是这样,后来电调直接烧了,电机没事,飞控还是用的v2,售后要换全新的,然后管我要维修费。

网友:
这种奇怪现象很少见。不过DJ确实是个坑

网友B:
我们要看冒烟照片

网友:
我也遇到过,电调直接废了冒白烟。拆开后,就是发现不了哪里烧了,烧的莫名其妙。

网友C:
DJI电调存在很多问题的!实际测试发现并没有太多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后来电调直接烧了,电机没事,飞控还是用的v2,售后要换全新的,然后管我要维修费。

我的控是零度x4,不知道和大疆的电调兼容吗!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要看冒烟照片

我又不是先知,没法预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DJI电调存在很多问题的!实际测试发现并没有太多的不一样

??不一样指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有事请教

什么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调V2的参不会,看了教程一脸懵逼

v2一般不用调参,感度可以微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灵2刷的V2,富斯i6控

关建你说了一堆,什么问题也不说怎么帮你解决?刷的v2本来就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灵2刷的V2,富斯i6控

v2不用调参,默认参数就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加微信详说?

你还是发个贴,把情况说清楚,有什么问题,别发什么调参什么的,v2基本不用调参,我买回来用了几天烧了电调我大疆的东西都不用了,只要说清楚问题很多大神的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参时,电机检测界面电机无异常,在软件遥控器油门不回中老有提示,解锁主控遥控器无法控制电机转动

提示没回中这个正常,解锁后就正常了,但这遥控器控制不了电机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不懂大葱。。只懂pix

网友:
好可惜,以后注意吧

网友(2019-01-26):
实在是无奈  来水一个评论吧

网友(2019-03-04):
下个附件10牛币,我还缺30个,刷一刷。顶一顶

网友:
然后进行第三次上电测试,因为疏忽,三项接反了,电机应该会逆转。在刚通电,大疆电调自检的时候,电机直接冒烟了,赶紧拔了电源。用手试了一下温度烫手。检查了电机,未发现异常,或者是难闻的味道。

第四次上电。等电机冷却之后,怀疑电调有问题,故换了个电调测试了一下,包括电调刷新固件后进行电机测试,电机的三项正反转测试,都正常,观察电机也未见异常。

在这里本人有几个问题请教大神,希望各位模友兄弟姐妹们给予指导!
1.难道大疆的e800电调有的批次的产品可以支

网友:
额,我只想说你的手速好快

网友(2019-04-29):
这么牛逼,都冒烟了

网友:
这种垃圾电调,听说效率高,反正用过的都不会再买了。属于技术不成熟产品。

网友(2019-06-03):
怎么冒烟法

网友:
不用调参,默认参数就能飞

网友(2019-07-18):
好帖,真不错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