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研究两轴无人机,哪位大神有两轴无人机固件

楼主(2018-12-17):
听说有人可以把三轴固件改成两轴的,求方法。

网友A:
我记得有看过2轴飞行演示,好像在群里,很屌

网友B:
BF固件里面直接有

网友:
我也在做两轴

网友C:
只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新人(第一只鸡还没攒齐)
两轴是不是不能直线飞行,两个电机同样转速就在竖直方向上运动,有偏差就在平面上转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新人(第一只鸡还没攒齐)
两轴是不是不能直线飞行,两个电机同样转速就在竖直方向 ...

可以通过变距来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辛苦了,打了这么多个1

楼主:
做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F固件里面直接有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看过2轴飞行演示,好像在群里,很屌

不是一般的{屌

楼主:
谢谢你百忙之中来的一个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k1MjcyMzcxNg==.html?spm=a2hzp.8253869.0.0

除了视频还有没有详细一点资料可以提供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通过变距来转向

我看过有在桨下安装导流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