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4s电池不稳定了

楼主(2018-12-17):
2212  920kv飞3s2200飞的挺好的一换了4s5200电池飞的很不稳定,定高模式下一抖一抖的飞了没几秒就往一边侧飞,电机很烫,怎么回事?

网友A:
1.一抖一抖:
原因:是换了4S电池,动力输出不一样
解决:要重调PID;同时要看LOG悬停油门是不是很低,太低了调PID也解决不了,油门出现下饱和
2. 电机很烫:
原因:电机系统负荷过大-电机KV值太高,且桨直径与螺距过大
解决:1)换低KV电机
           2)或换小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抖一抖:
原因:是换了4S电池,动力输出不一样
解决:要重调PID;同时要看LOG悬停油门是不是很低,太低 ...

好,谢谢指教

网友:
高手。。,受教了!

网友B:
看了一下你的飞机,用的希嘉的机架,然后2212的电机,配的9450自紧桨。应该最直接的原因是重量过重,当然跟电压增加也有关。希嘉的机架就有500g的重量了,电池也有550g,再加上所有的飞控,GPS,线材,接收机等等,重量估计得到1500-1800g了,然而你用的2212的电机,还是仿精灵的,一般的这种电机的最大拉力大概是7,8百克左右,算下来最大就是2800g左右,飞机重量比上最大拉力都到了0.6了,一般不能超过0.4,否则就会出现电机反应不过来,发烫,不稳定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你的飞机,用的希嘉的机架,然后2212的电机,配的9450自紧桨。应该最直接的原因是重量过重,当然跟 ...

学习了

网友:
感觉有点重

网友(2019-08-31):
匹配问题很重要
玩消费级的飞友们,最好要到当地派出所备案,考个UTC证, 费用:2800 元  课时:2-4 天。课程颁发由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和中国成人教育协会认证的《UTC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操作手合格证》+慧飞颁发的《慧飞无人机应用技术培训中心学员合格证书》,有需要的可联系我1867409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