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接收机。为什么时间长不用不能穿墙接收信号。

楼主(2018-12-17):
e6r接收机。近距离好用。距离远了就不好用了。近距离隔得一道墙也不好用。

网友A:
天线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有问题吧

天线是好的。

网友B:
多半是接收机的接收芯片坏了,我都修了好几个了。

楼主(2019-01-17):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接收机的接收芯片坏了,我都修了好几个了。

你会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会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会修?

要不你寄过来我帮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寄过来我帮你修。

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

197273396这是我QQ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