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VT5804 V3 1W图传开箱体验

楼主(2018-12-18):
近期熊猫图传推出了VT5804 V3   1W穿越机/固定翼远航 图传,习惯了用欧姆威飞固定翼远航的我很是期待,先来个开箱贴,期待它有好的表现吧!

为了固定天线角度,我选择了转接SMA 接口的5db棒子天线

原装天线是4 db老鼠尾天线,使用MMCX接口

金属CNC外壳,上电后摸去有点烫的,小心烫手,但外置在飞机上上天了没风扇也没问题 ...

真的很小很轻,图传(不带天线只有13克)这是我用过的最小的1 W图传

开箱

楼主:
首飞地面接收用蘑菇天线试了下,五公里左右仍有图像,近期天气不好,没有飞远,下次用大平板天线拉距试试,期待它有好的表现吧

网友:
长得不错!期待楼主更远的距离

网友:
期待远航和欧姆威对比

网友:
五公里左右仍有图像?普通天线就有这个距离,不错不错

网友:
顶一下熊猫VT5804 V3  1W图传开箱体验 穿越机,固定翼,图传 作者:wyd1996 1272 熊猫VT5804 V3  1W图传开箱体验 穿越机,固定翼,图传 作者:wyd1996 8380 熊猫VT5804 V3  1W图传开箱体验 穿越机,固定翼,图传 作者:wyd1996 6959

网友:
熊猫VT5804 V3  1W图传开箱体验 穿越机,固定翼,图传 作者:昶平 5330 熊猫VT5804 V3  1W图传开箱体验 穿越机,固定翼,图传 作者:昶平 2728 都在测试啊 帮顶。。。

楼主:
第一次拉距成绩来了  300多米高  25公里远,风太大没飞了,还有优化的空间

网友(2019-01-29):
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图传数据线怎么连接啊??  我也有一个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连接

网友A:
楼主,图传不加风扇 温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传不加风扇 温度怎么样?

发热是肯定的,但不会烧,厂家回复的,只要外置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