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3代终于亮屏

楼主(2018-12-19):
断断续续半个来月。从开始琢磨电路,到购买原件,设计线路。终于亮屏了

网友:
可以可以,缺个外壳了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第一次是某宝上买的套件,改控用,结果眼高手低,全部焊接完之后才开机,却连屏都不会亮3代终于亮屏 亮屏时间 作者:wooddoor 9424 ,焊接出现问题了,看着密密麻麻的线路,头晕,不想干了,重新买零件,重做一个裸的,这次成功了
接着有点动力了,把原来改控的直接全拆了重焊,这次吸取教训,一步一步的来,可以亮屏了,但是焊接到无线模块的时候,却一直提示无线模块错误
然后一直搁置在那放了很久
现在第3次搞它了,屏幕、无线模块、摇杆、微调按钮等都正常了,却在蜂鸣器这里出问题了——上电后蜂鸣器一直较小声的不停的响(不是正常按下按键时或者报警的那种滴滴声),还得再查蜂鸣器的电路3代终于亮屏 亮屏时间 作者:wooddoor 4777 3代终于亮屏 亮屏时间 作者:wooddoor 32 3代终于亮屏 亮屏时间 作者:wooddoor 1433 3代终于亮屏 亮屏时间 作者:wooddoor 221 3代终于亮屏 亮屏时间 作者:wooddoor 218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恭喜恭喜,我2、3个月前买的套件,失败了2次到现在还没完工呢
第一次是某宝上买的套件,改控用,结 ...

好惨 慢慢来吧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惨 慢慢来吧老哥

今天是真倒霉,检查出蜂鸣器一直响的原因了——错接到ppm引脚了,然后重新接好,测试,结果一不留神接错电了,至少已经烧掉一个单片机和1117了。

网友:
唉一样啊

网友(2019-03-19):
都是大神,可惜我不懂电路

网友:
零基础的我看着模友的成果,痒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