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子弹35A

楼主(2018-12-19):
一不小心一个小器件焊掉了,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呀(右下角的)谢谢

网友A:
焊盘都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都掉了吧……

焊盘没事

网友:
看不清哎

网友:
是电容还是二极管,电容应该没事,我的四合一电调也一样焊掉了一个,要是二极管就不好说了,毕竟我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