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装机行不行。有没有干扰?

楼主(2018-12-19):
(图片)

网友A:
你这是把所有东西都包了锡纸

网友:
完全用不着40A,用穿越20a电调就足以,电调重量节省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把所有东西都包了锡纸

应该没有干扰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干扰了吧

你把GPS也包屏蔽了啊

网友A:
为什么不把电调包了呢 电调才是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GPS也包屏蔽了啊

上面没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没包

哦哦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电调包了呢 电调才是干扰源

哦。明天在把电调也包一下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买这么大的电调~ 如果只是20A的电机的话还不如买个穿越机电调或者DJI 20A精灵电调呢~!最重要的还是减重 其他的都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买这么大的电调~ 如果只是20A的电机的话还不如买个穿越机电调或者DJI 20A精灵电调呢~!最重要的 ...

加电池一起2斤多这个重不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电池一起2斤多这个重不重

重了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51441d18e5eELa&id=45587528570&ns=1&abbucket=11#detail
兄弟,可以用这款电调,就是为仿精灵特别定制的,还带LED航灯,我之前装过一架,不包干扰也不大,要包的话就是把下面的分电板跟飞控隔一下,然后线路跟电调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51441d18e5eELa&id=45587528570&ns=1&abbucket=11#de ...

哪里有卖的

网友:
淘宝上就有,你复制我发的链接,直接搜索就行,也可以搜索定制电调会看到了,精灵电调定制

网友(2019-01-30):
这些不用包,直接包一下GPS模块的背面就行

网友:
这样包了,电调也会影响GPS,最好能把电调一起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