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富斯i6如何设置四轴模式

楼主(2018-12-21):
有用富斯i6控的吗?求教一下!飞四轴需要什么模式?

网友:
不需要设置,直接用固定翼飞就行,很简单

网友:
看泡泡教程,一般需要用到的是自稳,悬停,返航,定高等

网友:
搜一下教程,配置大疆naza飞控的失控返航设置麻烦一点,设置好丢信号、关控妥妥的自动返航

网友:
就用默认固定翼模式

网友:
默认的就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