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解锁电机后电机不转是为什么?

楼主(2018-12-21):
求教!四轴QQ飞控解锁电机后三个电机正常进入怠速状态,但是有一个电机不能进入怠速状态,这是为啥?

网友A:
重新校准电调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电调试试看

试过了!不知道原因

网友:
用手抓住,解锁,推油门试试

网友:
这一步要带浆,看看飞控是否能找正,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被打伤

网友:
QQ飞控好像资料都难找了吧

网友:
油门行程做一遍,油门拉下来的时候留一点点不要太多一点点就行,我之前也是这样的,要么就是电机问题要么就是电调问题了

网友B:
调大点感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大点感度就好了

感度怎么调?

网友B:
.一字螺丝刀顺时针调飞控上的璇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字螺丝刀顺时针调飞控上的璇纽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