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blheli的对应的原理图啊?

楼主(2018-12-21):
直接搜了下blheli没出来结果,所以想请教下知道的告诉下在哪找,谢谢!

网友A:
8位的blheli本来就没有原理图,他原本就是基于别家电调硬件开发的固件,有一个文档有详细介绍各个型号电调如何烧固件的。

至于32位的,好像没有开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位的blheli本来就没有原理图,他原本就是基于别家电调硬件开发的固件,有一个文档有详细介绍各个型号电调 ...

请问是什么文档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8位的blheli本来就没有原理图,他原本就是基于别家电调硬件开发的固件,有一个文档有详细介绍各个型号电调 ...

忘了是官网还是github里有,然后就是可以对着源码知道单片机的连接关系,驱动部分反正都差不多,也能找到电路,真想自己做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是官网还是github里有,然后就是可以对着源码知道单片机的连接关系,驱动部分反正都差不多,也能找到 ...

你好,想请问下blheli不同电流版本的有什么区别啊?不都是blheli的程序吗?还有我买了个小蜜蜂20a的是不是只要电就在20a内的程序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想请问下blheli不同电流版本的有什么区别啊?不都是blheli的程序吗?还有我买了个小蜜蜂20a的是不 ...

没仔细读过代码,都是汇编写的,应该是过流保护点不一样吧

网友(2019-01-27):
分享是一种快乐!

网友(2019-06-28):
github里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