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将sldprt文件改成可打印的stl文件

楼主(2018-12-22):
网上down了个拖船的文件 但是是sldprt文件要用solidwork打开 小白完全不了解啊 再说自己手头都是集显的破电脑拖不动solidwork 所以就想请教下各位大神 这种文件能否转换成STL文件 分成几段直接在3d打印机里打印    文件太大 传不了 放个图片吧

楼主(2019-01-25):
引用 网友A:
平时不上怎么论坛 刚才下载看了一下一共900多实体 我的电脑打开都开了半天 根本保存不了  保存下来也是九 ...

好吧 那就没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 看到链接了么 这个船还有戏么

平时不上怎么论坛 刚才下载看了一下一共900多实体 我的电脑打开都开了半天 根本保存不了  保存下来也是九百多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上来我看看,可以的话我弄好了也打一只玩玩

大佬 看到链接了么 这个船还有戏么

网友(2018-12-22):
用3D建模软件另存为stl格式就行

楼主:
没那么简单啊  这个图有很多细节啊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 把主体分段 细节拆下来  分开来打印  这样是否可行 或者说是否将是个大工程 是的话就没办法了 不是太复杂的话就准备借个好点的电脑搞搞试试

网友C:
那你的源文件就是装配体了,需要用sw把各个零件分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源文件就是装配体了,需要用sw把各个零件分离出来

请群里的看了下 貌似不是啊     是不是没戏了

网友C:
对,如果不是装配体,应该很难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如果不是装配体,应该很难分开了

好吧 死了这条心吧

网友B:
发上来我看看,可以的话我弄好了也打一只玩玩

楼主:
附件挺大的不知道怎么传

楼主:
方便加个好友么

网友A:
sldprt应该是零件图 solidworks应该可以分割零件 然后另存为st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dprt应该是零件图 solidworks应该可以分割零件 然后另存为stl

大佬 有搞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dprt应该是零件图 solidworks应该可以分割零件 然后另存为stl

加个好友呗 附件太大传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好友呗 附件太大传不上

qq号  1738468455

网友:
可以打最笨的方法只保留打印的部分转出stl最后多个打印拼接

楼主:
哈哈 傻掉了 可放链接的哇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个好友呗 附件太大传不上

大佬 楼下有链接 麻烦看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dprt应该是零件图 solidworks应该可以分割零件 然后另存为stl

大佬 看到链接了么 这个船还有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