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桨有朋友在用么 好不好用

楼主(2018-12-22):
如标题   平衡怎么样

网友A:
路过帮顶   好高大上的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帮顶   好高大上的样子啊

。。。。。。

网友B:
还可以的,折叠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的,折叠螺旋桨。

本来想买大疆的   停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来想买大疆的   停产了

为什么不买大疆的动力呢,一套的还便宜

网友C:
我在用,总体还行,飞行无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买大疆的动力呢,一套的还便宜

大疆不便宜啊。。。。全新动力贵之前考虑过   本来3515动力后面说要什么原装电调搭配最好 就放弃了  拆机用着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用,总体还行,飞行无抖动

耐操不?我怕断   考虑纯碳纤维的折叠桨叶和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耐操不?我怕断   考虑纯碳纤维的折叠桨叶和这个

我用的时候,刚解锁,桨叶会撞一下电机,如果你想换碳纤维的话,先看看是不是和我有类似情况,如果刚解锁就听见撞击声建议不要用碳纤维桨太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时候,刚解锁,桨叶会撞一下电机,如果你想换碳纤维的话,先看看是不是和我有类似情况,如果刚解锁 ...

有道理哦 谢谢

网友D:
飞越家的一直在用,桨叶还可以,就是在使用的时候桨夹的松紧程度自己要检查,太松容易甩浆撞桨,太紧不好缓和挥舞摆震,容易加大震动。大疆的却是停产了,不好找替代的,用飞越的桨就行。不建议飞越家的机架,便宜但质量很一般,机架可以用领飞家的。当然要贵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越家的一直在用,桨叶还可以,就是在使用的时候桨夹的松紧程度自己要检查,太松容易甩浆撞桨,太紧不好缓 ...

谢谢!!

网友(2019-01-30):
挺不错的,声音比较大。比碳纤维桨大声。

网友:
这个就是不耐用,桨叶的螺丝很容易松,而且要上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