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航模动力锂电池教程

楼主(2018-12-22):
各位模友大家好,给大家分享一个自组电池的教程,非专业人士,如有不到之处,请多见谅。
规格:2200mah 70C 3S,700mah 35C 3S
辅料:锂电池焊接pcb板,22AWG 4P 2.54间距排线(因该是2.54,记不清了),16AWG 14AWG硅胶线,减震棉,青稞纸,高温胶布,双面胶,碳纤皮,热缩膜,高质量锡丝(很关键)。
工具:推荐60W可调温烙铁(例如黄花907,936焊台),高热容量导热快的烙铁头(例如大刀头,T5或T4的马蹄头),热风枪(吹风机也行),剪刀,有个夹具更方便,各种各样的都有就不细说了
展示一下原料
电池的做工还不错
运输过程中用热缩管包住了极耳
正极已转镍
这样组合,较长的是负极
用剪到将极片剪成合适的长度,注意一面一面的剪,防止短路
剪完后的效果
未完,待续

楼主(2020-06-09):
引用 网友A:
电极不易上锡,怎么解

一般电极转过镍的都能上,不好上可能是烙铁不好

网友(2019-03-06):
强人,高手,高高手

网友A:
电极不易上锡,怎么解

网友:
以11.1v1500毫安时为例,组装好后成本会便宜十块钱。没这个手艺的,还是安全为主,去买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pcb板上上适量的锡,中间那块电池两边粘上双面胶,开焊,Z字形焊盘上要多上点锡,饱满了,最后焊完就如下 ...

好家伙啊!!!!!!!!!!

网友:
不用保护板吗?

网友:
组电池很简单  只是好电芯不好找

网友(2019-01-12):
路过学习学习,好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
工具看起来很不错

楼主:
减震棉剪成合适的大小

楼主:
填充在极片旁边空缺的地方

楼主:
之前应该先检测一下电压和正负极,现在补上也不晚

楼主:
温度调到350-400摄氏度之间即可

楼主:
给pcb板上上适量的锡,中间那块电池两边粘上双面胶,开焊,Z字形焊盘上要多上点锡,饱满了,最后焊完就如下图,因为烙铁温度稍有些高,导致松香有些发黑,所以焊点不是很光亮

楼主:
焊上线,粘上高温胶布,嗯,效果不错

楼主:
粘上底部的减震垫,上面也可以加一片青稞纸,粘上碳纤皮,套上热缩管,完成了

网友B:
顶一个,能比电池组成品减低多少成本??

网友C:
关键是靠谱的电芯哪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能比电池组成品减低多少成本??

这个规格,组起来的成本大约是成品的四分之三,或者五分之四。容量再高一些的话可能成本会更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靠谱的电芯哪里找

只能是淘宝上找一些经得住广大模友考验的店,拿来后用内阻仪再测测,几年前有一家卖电芯的有五六十个型号,销量也不错但,现在只剩下几个型号,销量平平了,大浪淘沙,剩下的应该还可以

网友:
电池的坑太深啊!

网友D:
电池,链接可以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链接可以分享下吗?

加个好友我发给你吧,避免广告嫌疑

网友E:
怎么测C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测C数

测不了

网友:
那个店的电池芯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链接

某宝,火牛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链接可以分享下吗?

某宝,火牛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