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关于有刷直流电调

楼主(2018-12-22):
萝丽的有刷电调做电动滑板也有2个多星期了,每天最少用两次,在这是用期间出现过3次滑板突然抱死,前两次都没什么,因为速度比较慢,第三次就摔的比较惨
轮子抱死,很突然,并不是失去动力那种
就是不知道其他人的电调怎么样,考虑是不是自己焊接有问题,打算再做一个试试
左右手都伤了,真疼

网友A:
会不会遥控失去链接,自己停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遥控失去链接,自己停下了。

不像是是去信号,就算是是去信号,滑板也会有惯性往前滑行,这是很突然的轮子抱死,也不是后退

网友:
关于有刷直流电调 电调,12t有刷电调 作者:dfxhdq 4583 电机卡死吧

网友:
最好还是买个品牌的电动滑板吧,这个太危险了

网友:
会不会是电机问题?

网友:
电调刹车功能?

网友:
最近很忙没上论坛。我的有刷滑板也一直在玩,没有出过问题。     你的后退油门舵量有没有做限制?如果摇杆电位器有问题,正转时输出了倒退舵量,电调反转,倒是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可以查看一下舵量监视,电位器有没有跳动。要排除这种情况,把后退油门限制到10%或0再试。   还有,试一下你的失控保护舵量,是不是失控舵量是反转的?

网友:
滑板抱死还有一种常见情况,转弯时木板压到轮子了,非常危险,建议先排除这个问题

网友:
滑板车不懂,但是建议测试的时候跑慢点,。冬天很疼的

网友(2019-01-24):
我研究了,有可能是电机不行了。有些电机会饱死,你空转试试

网友(2019-06-08):
我也摔过,问题比你想的要简单,就是轮子比较小小,遇到小石子就会直接卡的停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