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二代遥控器如何调副翼混控

楼主(2018-12-22):
副翼是由两个舵机控制,一个插在一通道一个插在五通道如何在遥控器上调副翼混控求大神带飞

网友A:
副翼不是应该用Y线连接么,是啥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不是应该用Y线连接么,是啥飞机

飞豹,有一根但我连接了升降舵,所以就只能调副翼混控了

网友B:
可以用可编程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可编程混控

该怎么调了,具体怎么操作了?我不是太清楚请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
我天7有襟翼副翼混控,自己搜视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