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想问个问题

楼主(2018-12-23):
2s550是35g,3s600是53g,想问大佬下该选哪一款,原因是啥,室外飞为主,研究了半天重量和电机效力,越看越懵逼,谢谢

网友A:
什么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机

kingkong的etv2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顶一个

为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kingkong的etv2系列

个人认为都行,可以去淘宝看看官方推荐配置

网友C:
3s吧动力与续航都要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吧动力与续航都要强点

但是重量也增加了不少呀

网友C:
100轴距可以用2s,115以上轴距用4s都行只要你电调支持,我135轴距800毫安3s飞1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轴距可以用2s,115以上轴距用4s都行只要你电调支持,我135轴距800毫安3s飞12分钟

我大致算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功率是电池c数*容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轴距可以用2s,115以上轴距用4s都行只要你电调支持,我135轴距800毫安3s飞12分钟

电机力效没查到